外星人M17X R5暗屏

楼主(2016-08-25):
修到一台外星人17x r5的机器 暗屏 屏接口1 2 3脚的主供电+INVPWR_B没有 10脚INV_PWM有3.3V 11脚DISPOFF#有3.3V
+INVPWR_B+是经过一个QV11的MOS管转换的 受控于QV12 查到QV12的控制级LCD_BKL_EN没有信号 这个信号直接由EC 9012控制 不知道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让ec出这个信号 经查EC  115脚的LID_SW#是正常的3.3V    +INVPWR_B+直接连过去也还是暗屏 强制性给LCD_BKL_EN加个3.3V也还是一样 有修过的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上传不了图片

网友:
屏的升压电路出现问题了? 换屏试试、

网友A:
屏上电路也有问题吧   修屏看看

网友B:
修升压电路吧,屏供电有了就查升压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升压电路吧,屏供电有了就查升压芯片工作条件

额 屏确定是好的  有一块一样的板子可以点亮的  就是不知道那个信号是怎么出来的  还是说板上还有升压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上电路也有问题吧   修屏看看

确定跟屏没有关系  只是不知道到底缺少哪个信号 会导致工作条件正常的情况下 依然暗屏 确定屏保开关是正常的了

网友C:
强搭也不行?、我觉得你最好换个屏确认下

网友D:
DELL很多暗屏的故障都是EC问题.尤其以前GM45平台  .1014 015 1440尤其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DELL很多暗屏的故障都是EC问题.尤其以前GM45平台  .1014 015 1440尤其多见

已经换过ec试过,找的原板料板拆的,就是不知道lcd_bkl_en这个信号跟hm87有没有关系,是不是要收到南桥的某个信号才能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强搭也不行?、我觉得你最好换个屏确认下

有另外一块板可以亮的

网友(2020-03-04):
还有pwm信号吧

网友:
用的是多少针的屏幕,背光没问题就是条件问题,4个条件满足久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