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图小修神舟优雅HP540 D9,板号H247 REV:2.1

楼主(2016-08-25):
如题,接到客户送修一台神舟优雅HP540 D9,板号H247 REV:2.1,故障是不触发,拆机一看,华硕代工的,论坛搜了下,没图纸,只有点位,没办法将就用吧!万用表测到从开关到EC线路没问题,EC收到了高低高跳变,EC没有发给桥,那就是EC这一块的问题了,EC各个电压测量,最终测到EC的67脚3V_5V_PWRGD这个信号
只有0.9V,

心里一喜,应该就是这个地方出问题了,这个信号是3V和5V的PG,是3V5V输出正常后,待机芯片发给EC的3.3V电压,测量3V5V输出正常,看了下EC的67脚还与RN9000,D9001,D1901,D1904相连,

测到D9001这个二极管时,发现D9001另一端在插上电源的情况下是接地的,把D9001拆下来,通电亮机,由于华硕排阻也容易坏,所以把RN9000这个上拉排阻也换了。

由于客户要的比较急,所以就没细追另一端为啥接地了,装机收钱。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
恭喜楼主又秒杀了一台

网友:
华硕机器没图纸就是不好弄。

网友:
排阻可以秒了

网友:
应该是排阻坏了

网友A:
有点位 又熟悉时序  这类不触发还是好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位 又熟悉时序  这类不触发还是好修的

其实我也是瞎猫碰到死耗子,正好知道这个PG信号

网友:
恭喜楼主秒杀了,这样稳定吗

网友:
详细  好用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也是瞎猫碰到死耗子,正好知道这个PG信号

呵呵 谦虚了

网友:
没图纸 确实不好搞 修出来就是好事

网友:
楼主捡钱了啊

网友:
真的,我要学的还多着呢

网友:
ASUS 经常改信号名字。。。

网友:
估计不稳定!不过收钱为上!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型号的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