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LY 5.0 开机0.3A左右电流无CPU电压

楼主(2016-08-25):
机子二修机器 CPU电源芯片换过 PCH也上过BGA了到处是焊油,
CPU电源芯片换过了 桥被烤过
开修吧,接电源开机0.3几的电流来回跳动,测量其他的主电压都要出来了,就只有CPU电压没有出来测量芯片的开启条件都没问题, 测量PL8005感阻值也没没问题
当测量到PQ8700管 也就是+0.8VS0电压没出来,找到问题那就查电路的来源吧,PQ8700   4脚 P_0.8VS_CONR_10无12V电压
12V电压从PQ9106  3脚输出,测量3脚无输出,2脚的电压3.3V正常。那就直接换PQ9106的管子吧,从其他板上换个过来开机亮了 ASUS的LOGO出来了

网友:
分享的好,现在许多人乱修,小问题都变成大问题了。

网友:
今天也刚修道一台差不多故障的。。

网友:
之前也修到过类似的问题。不过不是同样的问题。感谢楼主分享又可以多学习了

网友:
上家修过没事 故障扩大了也可以搞  最怕做手脚的  几秒做的故障几个小时不一定能找出来

网友:
有点位图修起来轻松些

网友:
像这种机器要是同行拿来的就没必要修了,投入跟产出不正比率,零散客户带来的有价格还可以修修

网友:
二修机器一般都是比较不好搞的,支持楼主一个!

网友:
有时同行送来的二修机,挣不太多钱而且还难修

网友:
有点位图修起来就方便多了

网友:
最后一部分没看懂

网友:
生意难做骨头也要肯了

网友:
还好 上家桥 cpu供电芯片 焊的都没有问题

网友:
感叹华硕本来很好修的板子,因为不放图纸。就算有点图要难修一点。保守就是做不成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