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CF-AF3-MX SERIES1.6(FM2) 主板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6-08-25):
主板品牌及型号: 七彩虹CF-AF3-MX
主板故障:上电无cpu供电(cpu供电方案RT8878B)

维修过程:顾客说之前老是死机,现在彻底开不了,拆下主板测试只有一个内存供电1.5v,其他供电都没有出来,根据AMD这种芯片组时序,cpu供电不出,后面的电压是没有的,修到这种板子最烦人没有图纸,只能根据经验来:

测试一切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什么供电啦,en啦等等都是正常的,这个时候蒙圈啦,供电pwm的问题??经验告诉我新主板的pwm不是那么容易坏的(关键是没有现成的芯片换),抽支烟压压惊,抽完烟仔细想了一下,这个时候联想到昂达H61的板子,不出cpu供电通病两个200K左右电阻容易出问题(RT8859M),RT8859M出问题的两个电阻是连接TONSET脚的,对着RT8878B的PDF找到TONSET脚分别是2脚和40脚,上电测试RT8878B的2脚和40脚的电压分别是0.6v和0.85v,印象中TONSET正常是1.3v左右,问题估计就在这里,由于没有图纸不知道这两个电阻多大,我估计是165k和220k的电阻,但是没有图纸不好验证的,只能靠换啦:lol:lol

换掉上图的红圈的两个电阻上电主板跑马了。

换成200k的电阻,有人肯定会问啦为什么换200k的,其实我也不知道,没有图纸就这样只能靠经验,昂达H61(RT8859M)我都是换成200k的电阻,没有见到返修的。
解决方法:换掉 RT8878B 2脚和40脚相连的电阻,换成200k的电阻

网友:
这 修 的  牛B

网友:
没有什么可以胜的过经验。。

网友:
频率设定的电阻现在好像很容易坏

网友(2016-12-20):
好牛的经验呀。

网友(2020-05-20):
这种电阻的问题比较难查

网友:
多测试,免得返修

网友:
我的梅捷板测了2脚和40脚的电阻电压是0.6v但电阻是221K,难道电阻值大了??200K电阻值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