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优雅A460P-I3G 不开机 开机键 只有0.9V

楼主(2016-08-25):
型号: 神舟优雅。板号: DA0SWH 后面不记得了。跟海尔 T6C 一样。
过程: 拆机后测公共点只有5V。隔离不正常。测试结果如下

然后找28V 发出来的信号

28V 发出正常。但是G 电压被拉底了。。
然后开始拆 P25  PQ27  最后拆到 PQ3  28V正常。。换掉OK 。

本来没想发这样的贴子。原因我在找图纸的时候。发现了另一片贴文。跟我的故障一样。
但楼主是直接短接了 PQ25 .虽然机器工作了。估计会不充电吧。 随后的贴文也说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楼主没有回复结果。

看图应该会影响电池的。但是原文不能回复。所以另发一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3155-1-1.html

网友:
收藏了 下次直接秒杀 谢谢

网友:
看图应该还可以充电。。就是不能使用电池了吧??PQ3应该是电池和外部适配器的切换管,,。。

网友:
分析很到位

网友:
pq3控制级和pq25的g级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
很好,下次同样的问题旧少走弯路了

网友:
这个电路看起来还停复杂的

网友:
分析很好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