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x58a-ud3r触发立即就灭了 但是量不短路

楼主(2016-08-25):
ga-x58a-ud3r触发立即就灭了 拔掉4p还是灭 但是量24p的接口没有短路的啊 除了红线的值有点小 只有7左右 我感觉应该是正常的 一触发就断电 然后再开开不起来了 有没有大神修到过这个故障的呢 谢谢了
断电

网友:
缺电压 也会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