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进系统键盘鼠标都没有用

楼主(2016-08-25):
联想b470进系统键盘鼠标都没有用,电压都有正常,在BIOS下都可以用,我换了EC和刷BIOS都是一样,不知那位遇到过没有,有没有搞好。

网友:
系统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你PE下试试

网友:
最好更换一下系统

网友:
很明显的系统故障了,克隆版带驱动的不符,换纯净版的来装

网友:
有没有换过系统试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