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挡内存加焊内存颗粒后白屏,有开机声音

楼主(2016-08-25):
       请教一下各位苹果A1502,板号820-3476-A,16颗内存颗粒,原来故障是不过内存,刷bios不行,风枪300度吹内存颗粒大概20秒的样子,冷却后接屏显示正常,于是上焊膏加焊内存颗粒开机暗屏,测背光升压有38V,屏供电5V也正常,八根数据线打值也正常,怀疑是bios问题,于是刷回备份的bios开机现象变为白屏,确定不是没上硬盘的原因,插上硬盘开机也是一直白屏现在怀疑是不是加焊的时候殃及池鱼把单CPU弄坏了,因为CPU和内存颗粒是挨着的,但是没有足够的把握确定是CPU坏了,下一步不知如何下手了,麻烦各位同仁给点思路,多谢!

网友:
白屏一大会会不会看到有个问号的文件夹的图标 有的话你硬盘坏了

网友:
加焊之前不插硬盘是开机黑屏一会儿有个带问号的文件夹图标在闪,加焊后故障就变了,就是开机屏幕全白,那个带问号的文件夹图标也就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