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29无公共点电压维修一例

楼主(2016-08-25):
索尼本,版号MBX-229,通电无待机, 是一点电压也没有,可调电源0.000V,拆机测量公共点电压为2V多点,明显不对, 对地阻值正常,400多欧,这个保护隔离的设计和华硕有点像, 由充电芯片BQ24751B导通隔离管来实现, 测量28脚供电正常19V, 5脚ACDET 0.4V左右,不正常,正常为2.5V左右,查5脚线上有个D88二极管的一端有个信号AD_OFF_HW#,很有可能是它拉低了,查它的来源. 找到Q68的6脚, 顺着找到U125的4脚, 发现U125的5脚有个供电是有CMOS电池提供的, 测量一下发现电压只有1.8V,马上换电池, 通电待机出来了, 自动上电亮机, 其实是简单的电池没有电,造成公共点没电压, 希望给大家提个醒, CMOS电池很重要, 拆机先测一下 很有必要,有帮助的话,给评个分吧, 最近分有点不够用了

网友:
你这样修好也不错好

网友:
索尼的保护挺多 CMOS是常见通病

网友:
SONY 的机子,放电很多都可以的

网友:
sony的机器我最怕了

网友:
分析电路 一步一步反推 学习了

网友:
好像SONY机器有些CMOS电池是2.5V还是多少去了,不是普通3V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