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4H 外接正常 内屏不显

楼主(2016-08-25):
加焊过显卡     接口也量了下有19V  3.3v  具体没去细细量测,没图纸   请问有通病么

网友:
屏换了 屏线换了

网友A: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呢,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呢,显卡

应该不是显卡  我怀疑是哪个排阻

网友:
这板不是双显  重点查查显卡  显存

网友B:
104的电阻很爱坏...屏线接口旁边 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4的电阻很爱坏...屏线接口旁边 重点

是电阻还是排组

网友C:
8L正解  检查评先接口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C:
8L正解  检查评先接口附近

网友:
图上传了   各位老大帮忙瞄一眼104电阻在哪里

网友D:
这个版号是不是K43SV 是的话肯定是BIOS问题 这个板子很变态

网友:
.........../看下转换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版号是不是K43SV 是的话肯定是BIOS问题 这个板子很变态

K43LY   不是K43SV

网友:
碰到一样故障的  LZ 解决了吗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屏线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