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解ID全过程

楼主(2016-08-25):
手头没活,闲来无事,把iphone4的ID板找出来解个ID吧。拆机,风枪240度割胶,把基带CPU和基带字库边上的胶去了。然后在把基带附件的元器件用铜箔纸保护起来。拆下基带CPU和基带字库。发现胶没割干净,两个电容跟了下来。这两个电容分别是C52_RF和C25_RF。基带附件的电容很多都是有用的不能掉。先保存好,等焊盘除完胶再给它装上去。焊盘上锡,除胶,给芯片植锡。都是手工活。小心点就好了。不要刮掉有用点,不要把旁边的电容弄掉了。焊盘弄干净后把刚才掉的电容补上去。把8824基带CPU和0049基带字库装上。测一下L2_RF上有没有1.1V,如果是1.35V。那可能是基带字库没装好。有1.1V。基本上就是装好了。然后开机,在激活界面看一下IMEI串号是不是0049开头的。如果出0049串号了,就是可以写入新的串号和序列号了。插入工程线先进入DFU模式,再进入紫屏模式。用写SN序列号的软件,写入序列号。再用写串号的软件写串号。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串号和序列号必须是无锁的。你平时可以自己搜集一些无锁的串号和序列号,解锁的时候写上去就好。序列号存在硬盘里,串号是存在字库里的。如果串号也就是IMEI写错了,只能换个字库重写了。序列号是可以重新写的。串号序列号都写好了就插卡激活吧。激活后,发现搜索不到信号。估计是拆基带CPU的时候后面的射频爆锡了。明天再把没信号修一下。到此收工。

网友:
高人啊,学习了

网友:
现在都快成手机论坛了

网友:
谁让手机能挣钱,正在转行.

网友:
iphone4解ID是不是会简单一点?4s以上的会难一点吗?

网友:
都是高手  好羡慕啊

网友:
都是细心活

网友:
这些说起来好简单。。。做起来对手工要求太高了。。。

网友:
这个手工厉害

网友:
虽然是淘汰机,但描述不错,无错误。

网友:
要了多少RMB,

网友A:
4解ID报价很多人都接受不了, 本来4都不值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解ID报价很多人都接受不了, 本来4都不值钱了

4代套件也便宜下来了。解ID是不赚钱了。就是随手玩玩。

网友:
手工要非常好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