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机通电显示ok,待烧热后断电再通电就不显示且不能关机冷下又ok

楼主(2016-08-25):
冷机通电显示ok,待烧热后断电再通电就不显示且不能关机了,冷一下又ok了。

网友:
检测下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
你是笔记本还是显示器啊,没说清楚

网友:
热机断电,再送电,驱动板指示灯和按键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拆了看看电容鼓了没。

网友:
电源 板  坏了
看看 鼓包没有

网友:
主芯片坏了吧

网友:
431换个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没遇到过,坐等高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