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1931热机后断电再通电不显

楼主(2016-08-25):
长城m1931的显示器冷机通电正常,烧热后断电再给电就不显示了

网友:
把电源板上电容换掉试下

网友:
五伏的滤波电容全换了试试

网友:
不通电时量量电压正常,驱动板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楼主说的不显示的时候,指示灯是什么状态啊。

网友:
电源及驱动板都有可能

网友:
上个板子的图片看看

网友:
电容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量一下5V 和12v正常不,要是正常,哪就是驱动板的问题,检查驱动板上面的的3.3V和1.8V,把驱动板上面的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是不显示还是不通电

网友:
貌似是驱动板程序问题 没记错的话

网友:
应该是灯管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刷程序好了 谢谢

网友:
找个程序写一下,,,,,,

网友:
居然是程序。程序难道是怕热???

网友:
程序的问题是千奇百怪的,现在的LED电视出现程序的问题也真多!

网友:
3.3V稳压片并个16V100UF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