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两个色环电阻怎么计算阻值

楼主(2016-08-25):
第一环是黑色,而且第二环是金色,第三环是银色,希望大神解开疑惑,

网友:
上传不了图,无语

网友A:
万用表测试一个0.8Ω,一个0.6Ω,

网友B:
橙橙银金 0.33
棕红银金 0.12

网友:
这种小阻值只能上电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试一个0.8Ω,一个0.6Ω,

按都用 五环电阻 在线计算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橙橙银金 0.33
棕红银金 0.12

这个具体怎么计算的呢,求大神解开疑惑啊。这是什么作用的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按都用 五环电阻 在线计算器

我在网上的在线计算器都算不出,这个黑色环是什么意思呢?确实没见过这种,求大神不吝赐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橙橙银金 0.33
棕红银金 0.12

支持,正确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在网上的在线计算器都算不出,这个黑色环是什么意思呢?确实没见过这种,求大神不吝赐教啊

第1环不可能是------------黑色,金色,银色-----这是最重要的,
第2环不可能有------------金色,银色
第3环中个子越大的(也就是功率越大),出现颜色概率最多的就是 ---------银色
第4环最常见的就是--------金色,

精密电阻中第5环最常见的就是--------棕色,绿色

你那2个电阻都是------限流电阻,类似于------保险丝的作用,防止后面的元件被严重烧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第1环不可能是------------黑色,金色,银色-----这是最重要的,
第2环不可能有------------金色,银 ...

下次只要确认第三环是银的
阻值就是0.几欧 就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1环不可能是------------黑色,金色,银色-----这是最重要的,
第2环不可能有------------金色,银 ...

第一环不可能出现黑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下次只要确认第三环是银的
阻值就是0.几欧 就行了吧

对啊,只要是中,小功率电子产品(50W以下),又是品牌货,重要电路上需要及时保护时,用得最多的就是这种0.几欧的保护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试一个0.8Ω,一个0.6Ω,

万用表有误差 5楼给你算法阻值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啊,只要是中,小功率电子产品(50W以下),又是品牌货,重要电路上需要及时保护时,用得最多的就是这 ...

是的 按都是大概就这样记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具体怎么计算的呢,求大神解开疑惑啊。这是什么作用的电阻,

去掉最后一环,按四环计算,就会得到正确的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具体怎么计算的呢,求大神解开疑惑啊。这是什么作用的电阻,
1. 棕-1,红-2 银-*0.01 金 误差5%  12*0.02=0.12
2. 橙-3,橙-3 银-*0.01 金 误差5%   33*0.01=0.3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具体怎么计算的呢,求大神解开疑惑啊。这是什么作用的电阻, ...

按照这个计算就无错了!

网友:
0.12欧和0.33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具体怎么计算的呢,求大神解开疑惑啊。这是什么作用的电阻, ...

支持,清晰易懂................

网友:
找找这种图片资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具体怎么计算的呢,求大神解开疑惑啊。这是什么作用的电阻, ...

应该就是这样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