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进水机维修加资源共享

楼主(2016-08-25):
机型 ;G480
版号;11252-1
故障;上电大短。

迅速拆机,发现触摸板下面有腐蚀痕迹,  位置在内存供电。
经过一番猛刷。。  发现内存供电上管电容有击穿。拆掉两个发黑的电容。ok 、 不短了。以为就这样好了;。
可想而知、还是在意料之外。
上电自动触发到.0.03跳到0.05  电流不动。
经测量,只有内存供电  和3\5v  电压正常。其他电压都没出。
图纸发现后续电压是s0电压开启之后才有的。
直接转向转换电压。 3、5v  和1.5v  转换的s0  电压都没出来。
测量G级 电压为0v  ,N管的。高电导通。
那就追吧,追花姑娘的心态。。

想测下 稳压二极管D3602,、
在板上找了许久  没到找。
在论坛找了好几个点位。  都对不上。 G480 这款机的版有好几种板号的。
去tb上买了点位  加图纸

直接找到这个二极管,测量 8.5v  经分析  电压正常。
测到这都有电压  那就好办了。
再用点位找到二极管后级r3623  发现电阻已掉件

焊盘已腐蚀不见了,刀片刮开导线。 直接上锡,
刚好两根线离的不远。直接在线上装个电阻,

这种情况我一般装1K左右的电阻,准没问题、
装好之后  上电。
必须顺利跑马

G480有好几种板号的板。资料比较乱。

有段时间没法贴了  ,费了不少时间。
同仁们都给捧个分场
最后献上
tb买的点位加图纸、

图纸点位 和点位软件  都压缩这了‘

post_deleted

网友:
技术顶呱呱  加分了

网友:
图上都给出电阻阻值了,0R的。

网友:
楼主辛苦了。确实可以

网友:
来给你呱唧呱唧  ...很不错

网友:
嗯 一步一步查起来 楼主手工也不错

网友:
那一年,买电脑的也多。供不应求,找的代工也多。相信现在没那么多人买本了把

网友:
,加分,别灌水了

网友:
确实可以

网友:
可以还不加分,

网友:
你这个放大镜是多少倍速的?

网友:
可以够细心

网友:
好久没有修过这样的故障了 真羡慕 这钱赚的

网友A:
图纸说是0R的  你装1K的会有影响吗

网友:
思路很顺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说是0R的  你装1K的会有影响吗

就算他是10k的  我装1k的没照样亮机信不信。  不要在乎这些细节。重要的是结果,机器能稳定就行了

网友:
机型 ;G480
版号;11252-1
故障;上电大短。

迅速拆机,发现触摸板下面有腐蚀痕迹,  位置在内存供电。
经过一番猛刷。。  发现内存供电上管电容有击穿。拆掉两个发黑的电容。ok 、 不短了。以为就这样好了;。
可想而知、还是在意料之外。
上电自动触发到.0.03跳到0.05  电流不动。
经测量,只有内存供电  和3\5v  电压正常。其他电压都没出。
图纸发现后续电压是s0电压开启之后才有的。
直接转向转换电压。 3、5v  和1.5v  转换的s0  电压都没出来。
测量G级 电压为0v  ,N管的。高电导通。
那就追吧,追花姑娘的心态。。

想测下 稳压二极管D3602,、
在板上找了许久  没到找。
在论坛找了好几个点位。  都对不上。 G480 这款机的版有好几种板号的。
去tb上买了点位  加图纸

直接找到这个二极管,测量 8.5v  经分析  电压正常。
测到这都有电压  那就好办了。
再用点位找到二极管后级r3623  发现电阻已掉件

焊盘已腐蚀不见了,刀片刮开导线。 直接上锡,
刚好两根线离的不远。直接在线上装个电阻,

这种情况我一般装1K左右的电阻,准没问题、
装好之后  上电。
必须顺利跑马

G480有好几种板号的板。资料比较乱。

有段时间没法贴了  ,费了不少时间。
同仁们都给捧个分场
最后献上
tb买的点位加图纸、

图纸点位 和点位软件  都压缩这了‘

网友:
修好,稳定,收钱

网友:
这个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