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起杠

楼主(2016-08-25):
AOC显示器下面起杠,请问是哪儿的问题啊?谢谢了

网友:
看着像是屏坏了  要是还抖动 应该是

网友:
恭喜……屏坏了

网友:
晕啊,这屏还好新的

网友:
这个是屏问题。

网友:
屏上的问题啊

网友:
和当年闪屏的现象一样,估计屏挂了。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

网友:
你换的通用版子吧 程序不对

网友:
三星屏的通病,修不起

网友:
屏的问题,AOC的通病

网友:
确定了 就是屏的问题,可能碰撞过。

网友:
屏坏啦  是进水了吧

网友:
屏坏了直接修屏吧

网友:
和当年的LG通病好像的感觉

网友:
屏坏了 如果有压屏的设备可以试试哦

网友:
这是起线了,笔记本上经常见。

网友:
你这个是图的问题

网友: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屏 坏了

网友:
屏坏了。看着修不成啊

网友:
那售后直接给你换新屏

网友:
中奖了,叫客户重买吧

网友:
屏坏了,又能买新机用。

网友:
这是屏坏了吧,,,,,,,,,,,

网友:
是不是 笔记本的屏来的?

网友:
你降低一下分辨率试试,如果没变化,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屏的问题,看一下可能是进液造成的

网友:
换根屏线不能解决百分之95以上是屏的问题。

网友:
就目前的换屏边条(就是屏驱动板)能好,就看价划不划算了。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今天也有台三星的 一样故障 屏坏了 修不了

网友:
屏坏了应该是

网友:
闪屏出现。。。

网友:
就是 屏的问题

网友:
换屏吧 修不划算的

网友:
三星屏吧.上或下面有白横线闪的通病

网友:
能修屏,就好了。

网友:
相信是屏坏了 我试过换边条上的IC等元件 无功

网友:
杠杠在下面还能用,在中间什么就报废了

网友:
屏有问题吧

网友:
这情况一般多是屏   也不排除驱动板

网友:
屏幕坏了

网友:
屏挂了,必须换屏了

网友(2016-10-18):
屏真的坏了吗

网友:
屏坏了………………能用就用用算了……。

网友:
大婶们  问一下  先这样的情况的屏   拿机器压一下 会不会好

网友:
有一批联想的笔记本,就是这毛病,闪屏门的屏,大批的坏。

网友:
换个逻辑板的主芯片试试看

网友:
换个屏就ok了

网友:
上个月修了两吧这样的,是下掉一个无件,一台好了,一台不行。估计修好的那台也用不长。今后遇到这样的,我就不折腾了。

网友:
屏的问题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