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检卡 显卡

楼主(2016-08-25):
请问PCIE是通过哪个脚来判断识别已插入独立显卡的呢  现在问题是不检卡。插上独立显卡  集显可以亮 独立显卡没输出  独立显卡供电 时钟都正常

网友A:
看下针脚有没有问题  bios刷新下试试

网友:
先软后硬前题是要有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针脚有没有问题  bios刷新下试试

主板bios  还是显卡

网友:
我手头也有张显卡也是这样的问题,上不上独显主板都从集显显示,至今未修好

网友(2016-09-30):
请问楼主你检查的各路供电都正常了吗?,显卡有几大供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