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G-61212T 板号:MBX-224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8-25):
                                                                             SONY PCG-61212T 进水维修(捡钱的机器)

SONY PCG-61212T 板号:MBX-224-EA

故障:不开机

检测:没有待机。看图吧............

维修方法:先洗刷刷。。。。。。。干净之后。。
更换待机芯片SN60608098 第6脚飞线解决。完美亮机...

来线亮机图

附:没有技术含量的维修........图纸论坛有,不再上传。。。

网友:
那些腐蚀的焊盘不再补点锡吗??

网友:
赶下班。。。不管那么多。。。

网友:
基础好,技术好,快。准。狠。。向你学习。。

网友:
棒棒的。学以致用

网友:
就只有待机芯片坏了吗?看上去很严重的样子。

网友:
洗干净。。测阻值没有短路。。就是检钱的机器。。。

网友:
还是没有洗干净

网友:
洗完后怎么不来张高清照

网友:
进水的板子看起来很遭有时候修起来却不那么费劲!

网友:
索尼的机器 不好修哦  跟你加2分

网友:
利害,这样的机子也能修好

网友:
腐蚀成这样了,板层确定不会有问题?

网友:
腐蚀成这样子芯片都不坏。

网友:
技术好,快准狠。语言简单。发这个贴还不如再去修一台

网友:
索尼的机器电路复杂,楼主牛人

网友:
这种机器 太脏了,我看起来快吐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