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通电不显,无复位维修,附亮机BIOS和图纸

楼主(2016-08-25):
GA-b75m-d3v通电不显,无复位维修
板子看起来还很新,这个板子有图纸,不过大部分位置号没有,
通电无复位,有时还会反复断电重起,
测CPU供电 无
测量各大供电,内存,桥,总线都出来了
测量Q12的VCCSA正常,根据时序 vccsa出来之后会通过电路转换会去开启CPU供电
测量DU1 ISL95836的9脚0V

追查VTT_PWRGD到Q16,找了老半天才找到

测量Q16 2脚0.9V 3脚5V
把Q16 17一起换了,通电完美跑码亮机

BIOS和图纸都传上来了

网友:
技嘉的板子怎么老是P管的问题呢。前天修的P43T也是内存P管挂了。

网友:
这个必须的顶一下,好帖不能沉

网友:
找位置是我最怕的!!

网友:
ga的板子和映泰一样 都是管子爱坏

网友:
H61的CPU en大部分都是管子坏

网友:
我喜欢找出是哪个坏了,呵呵,这样也省事,两个一起换

网友:
确实 技嘉的这种修到管子坏的比较多

网友:
楼主是跑线跑出来

网友:
上次有个GA -H61的CPU VTT出不来也是这样。图纸一个是三极管一个是MOS芝麻官, 看实物 的标示都是一摸一样的

网友:
这样的真不好弄

网友:
又多一个技嘉的主板维修案例。。谢谢。

网友:
这个必须的顶一下a

网友:
这样的问题好啊 修好了也稳定

网友A:
一般直接拆Q17

网友:
没有位号只能根据电路元件的特征来猜

网友:
MOS管比三极管快坏吧

网友:
技嘉的P管  华硕的822  你懂得

网友:
要是没有图纸就老火了

网友:
感谢分享,谢谢,我太崇拜你了!

网友:
应该还是Q16的问题吧。啊哈哈

网友:
那两个是三极管吧,也是技嘉的通病

网友B:
谢谢楼主还经验,Q16 Q17应该只是其中一个坏吧,同时坏两个可能想不大。

网友:
产量大了质量也下降了!

网友:
看樓主敘述~換掉Q16或者移除Q17應該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还经验,Q16 Q17应该只是其中一个坏吧,同时坏两个可能想不大。

是……Q16不受控制了。Q17只是顺带一起换了

网友C:
Q16Q17不会难找吧?这个电源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Q16Q17不会难找吧?这个电源坏的多

电阻坏的多,而且是受热后阻值变化大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你们的方法我都用过了 怎么就不行啊 用了几个方法了还是一样 放弃了 哎

网友:
技嘉H61问题真的很多

网友:
好东西啊,可惜不能加分了。

网友:
鼓励鼓励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直接拆Q17
:victory:

网友(2016-10-14):
手里有一块,有EN电压,不出CPU供电的,CPUPWROK都有,无奈!

网友:
楼主大神 ,修的这么简单轻松,分分钟就搞定了,每次修电脑,半天都修不到10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