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W520开机掉电,用电池可正常开机,适配器或可调电源上电掉电

楼主(2016-08-25):
今天 来了个客户手里拿了个THINKPAD 说是开不了机,有时好的,
先插电试了下,上到1.6左右,就掉电了,不会再起来.再按开关还是能上电,但还得掉,. 不显示
W520这个型号,好像没修过.  没拆开心里没底.
拆开没发现外观有什么问题.也测不出什么问题..
论坛上找了下,有好多个贴子,跟我这一样的问题, 有的说刷BIOS能好 ,下了他的刷上也不行.有的说用适配器.开机一样掉电,
有人说电池能开机,我试了下充点电,还真能开机,.可调电源同时插上,在开机状态,AC电流进不去,只用到电池的电,关机状态又是能充电的,真是扯蛋啊!!
没法下手了!!怎么修

补充内容 (2016-8-28 10:52):
这台确实要原装电源才能亮机,原装电源170W的,很大一个

网友:
遇到这样的机器 就是只能盲修了 换芯片试试不行就没辙了

网友:
是不是保护隔离问题啊,把那些相关元件查查

网友A:
这个机器必须要用原装电源才可以 看看你的适配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用原装电源 不的 查PG 温控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这种问题论坛挺多的 好多都没有发后续 楼主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这种问题论坛挺多的 好多都没有发后续 楼主分享一下 谢谢

还没修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必须要用原装电源才可以 看看你的适配器有没有问题

要用原装适配器是个什么道理.THIKPAD电源接头,不带检测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好了分享下。有一台一样的还没修好。。

是吧,你修好也份享一下,这确实不知道怎么样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用原装适配器是个什么道理.THIKPAD电源接头,不带检测脚吧.

没什么道理,我遇到过你这一样的问题,当时也是各种刷BIOS,最后还是找了一个原装电源才可以,这种工作站的电源应该是带检测的,你仔细看他的电源头跟原装电源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