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简单维修

楼主(2016-08-25):
机型:联想Y470
版号:LA-6881P R10_0106
昨天老板交给我一台联想Y470,貌似是大老板朋友的.因为这两年多一直在工厂修掌上电脑(其实也就是安卓的小平板,有的奇形怪状,限于机密不能上图....),N久没有碰过笔记本电脑了,所以心里也没底,但也有点手痒.电路图我是有的,板号也是对的.6881P,仁宝做的板子,对于仁宝的图纸,还算比较熟悉.公司有一台可调电源,但是没有配套的接口,所以只用了万用表.不啰嗦了,进入正题.
故障现象是不开机,电源灯闪红.
拆机过程不述,大家都是熟门熟路.对我来讲就有点生了。汗,限制图片大小.....上传不了。

首先要查的肯定是电源接口JDCIN1,因为没有可调电源可以用,所以只好用万用表冒险,用电源上电,测量JDCIN1 34脚电压为0.8,并且不断跳变,正常电路这里是有20V.心里一喜, 八成是公共点短路,这下没出丑.
顺着VIN这个电压往下找就是保护隔离电路了,不加电情况下,测量PQ301 D极对地阻抗500+,正常.S极对地阻抗为0.PQ302 D极S极对地都为0.这里我犯了一个错误,我把PQ302拆了.其实这是因为刚刚电源上电还有余电,如果放电后,PQ302S极是不会对地0的. 应该直接拆PR302,然后判断是前路短还是后路短
.
PR302断开后除锡干净,测量4脚对地短路,其它三只脚都正常,排除了PU301第19和20对地引起短路的可能.然后继续断开PJ301这个结点

然后测量PQ301前继短路,PQ311不短.这样直接找B+公共点的问题了.剩下的是个程序问题了,一个个查.首先是3V5V电路,断开PJ401,断开以后后继不短路,前继仍然短,不是它的问题.往下的过程就不用多述了,一个个点查。附图看。
最后终于找到一个差点被忽略的地儿,也是要有用到公共点的,屏上供电.也是比较麻烦的,因为滤波电容太多了,挨个拆实在是要疯的.不过我人品终于爆发了一回,断开R8130欧电阻,后继仍然短路,哈哈,就是这里了.然后再拆下C524,公共点阻抗变回正常的500+
从公司产品的报废板上拆下一个0805的电容装上去.简单组装开机,LOGO.维修完成.
简单一修,高手绕过。就是回忆一下以前修笔记本时的时光。话说在工厂做就像在蹲监狱,我还是想回到外面修电脑。去北京看看怎么样。祝福我吧。

网友:
好像我少上了一张图.....

网友:
谢谢!很想回外面修电脑去。你们现在怎么样?我指的是生意

网友:
现在生意很冷淡啊

网友:
修这种主供电短路的,烧滤波电容的,可以用强光手电照那些19V延路的电容,一般很快就能发现目标!

网友:
其实你一查会发现这个是通病,修过几次了,但还是佩服你,因为我是别人告诉我的,现在本人不会修

网友A:
其实人保点火回路很简单的,你因该系统的学习一下,修这个板也就10秒钟的事

网友B:
直接烧鸡多快啊,还这一个个的弄,,,,

网友C:
这个地方好像送了很多人民币出来了‘

网友:
楼主真是很久没有修过电脑了,这颗电容是个通病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人保点火回路很简单的,你因该系统的学习一下,修这个板也就10秒钟的事

技术不到家呀,扔下两年多没修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烧鸡多快啊,还这一个个的弄,,,,

没有可调电源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总情况都是烧鸡 快 准

没有可调电源啊…………硬伤,我是在公司,不是在店里。公司用的都是专用设备,不是通用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地方好像送了很多人民币出来了‘

可别提了,义务修的,只给买了几瓶水算感谢…………我连让都没让都提回来了。

网友:
通病了直接秒杀的机子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个通病,屏供电的滤波电容,不过楼主在有限的资源下灵活变通,凭借扎实的电路基础和维修思路见招拆招,送个大大的赞,有你这种踏实的维修心态,去哪里都不愁饭吃的

网友:
哥再论坛搜一下是通病啊可以秒杀

网友:
这款机器有这个通病来着。可秒杀的。楼主分析能力不错。

网友:
没有电源表真是为难你了, 其实这就是B+短路,你经常看帖子的话,直接就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烧鸡多快啊,还这一个个的弄,,,,

可怜的孩子,现实条件确实令人不痛快,这个哥深有体会。。。
祝你天天人品爆发呵呵

网友(2018-08-28):
厉害 思路清晰 学习了 佩服。。。。。。。。。。。。。。。。。。。。。

网友:
楼主,修得太好了,厉害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