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69 进系统报错 看不懂代码

楼主(2016-08-25):
苹果a1369 进系统报错 看不懂代码 有谁修过吗?

网友:
内存坏了。

网友:
重装系统看看

网友:
哥们 这是看哪个代码看出来的呀

网友:
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先搞个系统试下了,或者看下能不能进BIOS界面啊!~

网友:
这个提示是系统核心崩溃了,但我有次也遇到一台提示这样的,IO有修过,我拆下重植好了,你可参考一下

网友:
能修苹果笔记本的都是高手啊,赞一个!

网友:
刷个BIOS看下。

网友:
先试试装个系统吧

网友:
系统没有问题 我这有二台一样的电脑 别的电脑上的硬盘拆过来也是一样 BIOS也刷过

网友:
看不懂 新手路过

网友:
这个确实是系统核心加载错误,先简单的开始吧。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先装个系统试试吧 不行刷个bios  再不行就io

网友:
小白表示一脸懵逼

网友:
系统这个只能先从简单的开始,系统,硬盘 BIOS  然后查其他问题了

网友:
BIOS程序啊

网友:
cpu读取的数据不正常

网友:
这个是硬盘的问题。你可以先换块硬盘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