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B75M-D3V 1.1 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触发修复一例

楼主(2016-08-25):
我是开网吧的,今天闲来无事修修网吧之前一片不触发的板子,症状很奇怪,每次拔插24P针就能触发,开机进系统后也一切正常,然后关机拔掉电源,等个1分钟左右又不能触发了,必须拔掉24P从插才行,反复很多次都是如此!怪病慢慢研究了,万用表测5VSB正常,1117也有3.3v输出,开关针也有3.3V,正常!这主板IO芯片是IT8728F,测116针-RSMRST无电压,然后查图纸看看-RSMRST产生条件如图
万用表测试,5VSB是正常的,3VDUAL却 1.2V左右 这不正常!再查下去,看看3VDUAL的产生条件!
3VDUAL是由5VDUAL通过Q61产生的,此时测5VDUAL只有0.2V左右,不正常!继续往下查看5VDUAL的产生条件!

这里查到P_EN无电压,这个信号应该是开启Q58让5VSB转换成5VDUAL!既然P_EN有问题就查它了(这个情况我是看到本论坛一位师傅提到过,只是现在一时找不到该贴了)

这里看到-DEPSLP通过Q79产生5VL_EN然后通过Q78产生P_EN,这里东西少,就一个个来测试吧,当检测到R425时万用表蜂鸣响了起来,就是它了!这个电阻本来是270K现在击穿了!替换后开机一切正常!我是个小小白,闲来无事学点东西,慢慢摸索,修好了还能省点钱,高手见笑了!!

网友:
虽然修好了,但我还是不能理解触不触发跟拔插24P有半毛钱关系!我是个小小白,这板子修好,纯属瞎猫遇到死耗子!

网友:
楼主谦虚了,技术不错哦。

网友:
开网吧还修电脑,真的是有点,这个要是我我都丢给别人修,哈哈

网友:
网吧老板  还修板子 第一次见

网友:
有兴趣才有动力

网友:
楼主是深藏不露,论你这功力,专业修板不成问题

网友:
师傅们 现在的网吧不好开呀 家庭电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导致网吧生意锐减!再加上当地派出所 黑帮混混吃拿卡要,这日子不好过哟!打算改行卖电脑修电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