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固始新宇电脑医院维修之 联想扬天T2900D 板号 L-IG41M 不跑码简单维修一案例

楼主(2016-08-26):
维修地点:中国 信阳 固始(新宇电脑医院)
维修人员 :阿虎
维修天气:挺热的
维修心情:一般吧
板号: L-IG41M

故障:不跑代码 复位灯常亮

.........................................................我是华丽的分界线...............
      此机器是同行送修,说是不显示,就留下机器回家吃饭去了,没拆下板子的时候 插了诊断卡看了下,复位等常亮,于是直接拆下板子 开始维修。。。

     正式开始了,拆机省略.....几个螺丝拆掉就完事,一会拿出主板,我x好多灰,先用鼓风机吹下灰尘,吹了几分钟后,板子终于干净多了,修起来 才顺手啊,,,接上电源 按下开机键 测试内存电压1.5v正常  桥供电 1.5v正常 桥供电 1.1v正常 总线供电1.2v正常 cpu供电正常 1.3v 正常

    既然供电都正常 那就测试下 时钟把 pci B16脚和pcie a13 a14 都无电压,既然没有时钟那就好办了,去追查开启,时钟芯片开启脚 来自cpu供电芯片 NCP5392  的39脚 ,,,万用表测试这里是有1v左右的电压   继续追查来到了这里  Q1175  经过测试 控制级有高电平 q1174的C级只有0.35v 明显不正常,测试r3070电阻无问题  更换Q1175和 Q1174后 q1174 c级变成了3.3v  此时主板已经跑马亮机

  ps:深夜发帖 不易 有分的加分 没分的 加油 出来混的 早晚要还的

网友A:
楼主这么晚都没有睡

网友:
思路明确学习了

网友B:
其实摘掉拆除q1174更快。

网友C:
小虎修主板的水平不赖啊,仔细研究一下你的帖子。

网友D:
有图纸还是好修啊 楼主功力深厚啊

网友E:
把1174  1175 在图上画个圈就更完美了.

网友F:
绝对给你加分的

网友G:
运气好了,只是坏了个三极管,要是CPU电源芯片或者时钟芯片坏了就麻烦了

网友H:
恭喜新宇医院又一重症病人痊愈出院   主治医师泪为谁飞 妙手回春  再世华佗

网友I:
VRMPG转换成CLKPG出问题,导致时钟芯片不工作,阿虎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学习经验 多看电路   早日告别小白

网友J:
版主威武 这个板 南桥 最好搞个风扇 很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么晚都没有睡

加班干活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摘掉拆除q1174更快。

是的 这样也可以的 我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虎修主板的水平不赖啊,仔细研究一下你的帖子。

过奖了  都是逼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图纸还是好修啊 楼主功力深厚啊

困的要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1174  1175 在图上画个圈就更完美了.

位置号 在小4pin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绝对给你加分的

那就感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运气好了,只是坏了个三极管,要是CPU电源芯片或者时钟芯片坏了就麻烦了

是啊  还好是小东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恭喜新宇医院又一重症病人痊愈出院   主治医师泪为谁飞 妙手回春  再世华佗

你们咋都这么虎说话呢 不行 我要和你们学几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摘掉拆除q1174更快。

这个方法简单直接。

网友:
引用 网友I:
VRMPG转换成CLKPG出问题,导致时钟芯片不工作,阿虎我说的对不对?

轩辕兄 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网友:
引用 网友J:
版主威武 这个板 南桥 最好搞个风扇 很爱坏

坏了在说 哈哈

网友K:
修这样的板收费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K:
修这样的板收费多少钱》

同行价 少的可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摘掉拆除q1174更快。

喜欢你的方法,省劲。

网友L:
五时钟导致的不复位而常亮

网友:
引用 网友L:
五时钟导致的不复位而常亮

是的 分析的很对

网友M:
看到没  月饼大大一下给加了20分  吓死人  咱这两分 楼主别嫌弃哈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看到没  月饼大大一下给加了20分  吓死人  咱这两分 楼主别嫌弃哈

不嫌弃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图纸还是好修啊 楼主功力深厚啊

还是有图纸好

网友:
都是从小小白来的

网友:
帮忙加点分嗯

网友:
现在修机  顺风顺水了   换了地方  生意也好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VRMPG转换成CLKPG出问题,导致时钟芯片不工作,阿虎我说的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网友N:
其实只更换Q1174就可以了,楼主为了保险起见将Q1175也更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其实只更换Q1174就可以了,楼主为了保险起见将Q1175也更换了。

的确如此啊

网友:
多看帖子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摘掉拆除q1174更快。

我拆了不装 怎么我搞的板全都不稳定我都怕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