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电脑主机噪声的来源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6-08-26):
    相信用台式电脑或者笔记本电脑的用户都会出现这样的困扰,就是电脑的主机声音太大了,很多人怀疑是不是XP系统下载的电脑出现了什么问题了,其实不然,声音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现在我们就看看到底有什么原因呢?
  首先我们首先来说说
萝卜家园的电脑主机噪音来源于哪些地方。我们知道电脑主机主要部件包含:处理器、内存、显卡(集合显卡忽略)、主板、硬盘、电源等电脑硬件,容易产生噪音的配件主要有:处理器(主要的是散热风扇)、显卡(主要指独立显卡的风扇集成显卡是不带风扇的)、硬盘一般声音都很小,内存这块其实出噪音比较少,即使出现也伴随着电脑故障的发生,因此严格的说内存也可以排除。
  电脑主机噪音大怎么回事-噪音来源。我们知道了电脑主机的主要噪音来源,下面我们就需要找到主机噪音的来源了,如果您电脑主机出现噪音很大,那么首先打开电脑机箱,然后开启电脑,观察与仔细聆听噪音来源的硬件部位。
一:如果只是嗡嗡的声音
  多数是风扇发出的声音,由于风扇使用过久,内部干燥等,自然会有一些小小的嗡嗡噪音,这些属于属于正常现象。如果需要解决该故障可以将CPU风扇拆下来,全面清理下灰尘,并且上点风扇润滑油立刻就可以看到效果。
二:明显的咔咔噪音
  出现明显的咔咔噪音,很多时候都是电源线或CPU风扇电源线以及硬盘风扇线碰到了CPU风扇或显卡散热风扇导致的。解决办法就是关闭计算机,仔细看看又没线碰到风扇部位了,这个刚才在听的时候即可判断到大致方位,重新整理下线路一般都可以解决。
三:噪音位置来源硬盘
  硬盘内部磁盘损坏也很容易产生噪音,主要是磁头与避免摩擦产生的噪音,出现这种情况噪音一般也很明显,用手去触摸硬盘会感受到震感很强。出现这种情况说明硬盘已经处于一个即将损坏的时候。(此时建议大家做好数据备份,建议更换硬盘,以解决噪音与数据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