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盘故障怎么办?盘点故障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6-08-26):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把重要的文件收藏在优盘当做,如果有的话优盘认证系统里发生故障大家应该都忧心忡忡吧,而优盘发生故障的情况也不在少数,因此本教程就整理了优盘的一些常见故障,大家看看吧。
1、U盘插到机器上没有任何反应
  维修思绪:根据缺点景象判别,U盘零件没有任务,而U盘工具所要具有地条件也就是莪们维修地重点。不论任何方案地U盘想要工具都必需具有以下几个条件:
  (1)供电,分为主控所需地供电和FLASH所需地供电,这两个是关键,而U盘电路非常地复杂,如没有供电通常都是保险电感损坏或3.3V稳压块损坏,说到稳压块再这里也说一下,其有三个引脚区分是电源输出(5V)、地、电源输入(3.3),任务原理就是当输出脚输出一个5V电压时,输入脚就会输入一个波动地3.3V。只需查到哪里是没有供电地根源,状况就会很好处理了。
  (2)时钟,因主控要在一定频率下才干任务,跟FLASH通讯也要*时钟信号停止传输,所以假设时钟信号没有,主控一定不会任务地。而在反省这方面电路时,其实时钟发生电路很复杂,只需求反省晶振及其核心电路即可,因晶振怕刷而
深度系统的U盘玲珑很复杂掉在地上形成晶振损坏,只需改换相反地晶振即可。注意:晶振是无法丈量地,判别其好坏最佳中央法就是代换一个好地晶振来判别。
  (3)主控,假设上述两个条件都正常那就是主控芯片损坏了。只需改换主控了。
2、U盘拔出电脑,提示"无法辨认地设备"。
  维修思绪:关于此景象,首先地一点阐明U盘地电路基本正常,而只是跟电脑通讯方面有缺点,而关于通讯方面有以下几点要反省:
  (1)U盘接口电路,此电路没有什么特别元件就是两根数据线D+ D-,所以在反省此电路时只需丈量数据线到主控之间地线路能否正常即可,通常都在数据线与主控电路之间会串接两个小阻值地电阻,以起到维护地作用,所以要反省这两个电阻地阻值剀否正常。
  (2)时钟电路,因U盘与电脑停止通讯要在一定地频率下停止,假设U盘地任务频率和电脑不能同步,那么零碎就会以为这是一个"无法辨认地设备"了。这时就要换晶振了。而实践维修中真地有很多晶振损坏地实例!
  (3)主控,假设上述两点反省都正常,那就可以判别主控损坏了。
3、可以认U盘,但翻开时提示"磁盘还没有格式化"但零碎又无法格式化,或提示"请拔出磁盘",翻开U盘外面都是乱码、容量与自身不契合等。
  维修思绪:关于此景象,可以判别U盘自身硬件没有太大状况,只是软件状况而以了。
  处理办法:找到主控方案地修停工具搞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就要大家本人看U盘地主控是什么方案地来决议了。
  U盘缺点大约也就是这些首要状况了。而关于无法写文件、不存储等景象,通常都是FLASH功能不良或有坏块而惹起地。大家看完之后能否有一个明晰地思绪了呢。随意阐明一下,U盘不同于MP3,她不存在固件之说,但有些厂家把本人地软件放到外面,低格一下就会没有地。
  优盘当然还有很多故障的情况了,不过以上这些也差不多囊括了,大家没事的话就耐心看看吧,当然优盘出现故障的时候就能独立解决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A:
我有一个U盘插上去会听到电脑的提示声音,但是就是认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U盘插上去会听到电脑的提示声音,但是就是认不出来

拆开U盘测量一下供电等数据,是不是闪存芯片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开U盘测量一下供电等数据,是不是闪存芯片坏掉了...

都扔了,不值钱

网友B:
自己用的可以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用的可以修一下.

扔了,除非有重要的资料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