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楼主(2016-08-26):
GA-B75M-D3V开机秒掉 偶尔多按几下开关也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刚开始我就进入忙忙的论坛上面找了一圈这样秒掉的帖子还真是有,看到一个兄弟说是两个温控管子有问题,果断换了结果一个样,后来又把12V 5V两个电压检测脚的电压也给换了还是一样的还是一步一步来吧。
这个板子的通病还真是不少,拆电阻的拆三极管的都有各种各样的。
我这一块开机秒掉,就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吧第一步就是电池3V电压过RB电阻改名为VBAT,一路送到IO芯片100脚,用于检测电池电量.另一路送到D1的1脚,从3脚输出RTCVDD,给PCH提供实时时钟供电,这尼玛不查不知道一查就知道敌情就是这个电压不对呀但是在电池的座子量是有电压的呀电压只是有点低2.8v左右刚开始以为是好的就没有在IO的100脚测量,后来大家应也懂了换了一个BC12就好了完美解决问题最好放上图纸方便兄弟们秒杀........总结还是要细心。换了BC12以后电池电压是3V

网友A:
请问一声,温控的两个管子在什么位置?

网友B:
2.8v也不算低了吧   这个板修的  怀疑 没修对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2.8v也不算低了吧   这个板修的  怀疑 没修对故障点

IO脚电压是0V

网友:
冲你这个图纸 加分是必须的  自此以后 这款板子有图可查了   好贴加分 从我做起

网友:
技嘉掉电故障还真不少啊

网友:
哦 那就是说   过了双二级管就变成0v了吧

网友:
H61的主板不是掉电就是开机自动重启,好烦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声,温控的两个管子在什么位置?

Q12  Q10 两个管子

网友:
可以怎么理解

网友:
现在下一个图纸或者bios就是5分10分的

网友:
这板子好多问题,lz真细心。学习了

网友:
有时BGA和CPU座虚汗,也会导致掉电。

网友:
B75 主板,若供电正常,基本都是BGA的原因。

网友:
修板,没BGA设备,成功率会很低

网友:
厉害,电容漏电很难修的

网友D:
RTC不正常也会造成像是缺电压哈?

网友:
比较经典的故障

网友:
非常好的技嘉主板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Q12  Q10 两个管子

多谢告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RTC不正常也会造成像是缺电压哈?

现在的IO都叫超级IO了检测脚电压不对估计就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IO都叫超级IO了检测脚电压不对估计就保护

嗯,这个问题是值得借鉴的,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