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p6t主板 cpu有两个管理哪个是主管理啊

楼主(2016-08-26):
求助 华硕p6t主板 cpu有两个管理哪个是主管理啊 前面一个管理 后面也有一个管理  cpu没有供电

网友:
没见过这玩意

网友:
头一次见这样的板

网友:
测下哪个芯片和场管的G极相连。

网友:
楼上说的正解

网友:
正面的是ASP0800,是主电源管理芯片,反面的是ASP0801,是个PEM扩展芯片,能控制多路PWM从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你没有点位图吗,不知道你不会跑线啊。

网友:
找图纸一看不就行了.

网友:
正面的那个是主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