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note4红米手机不充电图解分析

楼主(2016-08-26):
红note4红米手机不充电图解分析

网友:
这样也行呀,不会有后遗症吗?

网友:
配上实物图就完美了

网友:
这样连接充满电   还是会一直充电的    搞不好    客户用一段时间电池就会鼓的啊

网友:
周老板的好东西

网友:
这两个应该就是充电保护,判满应该和他们无关

网友:
然后还不充电呢

网友(2016-09-25):
电池触角虚汗

网友:
这个电路是保护电路,那个5P0是充电输入开启信号吧,短接应该可以

网友:
这样不会出其它问题吗

网友(2016-11-02):
用一段时间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 对电池有 损伤吧

网友:
学习学习,这机没修过

网友:
能不能奉献一下全图

网友:
不太建议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