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开机正常,会黑屏。黑屏以后就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6-08-26):
一般这个故障一般吧故障点查正确了,一般都是很好修的,我花了2个小时终于修好了。机子拿来的时候是开机不显示,我把内存拔插一下,电脑可以开机显示了,用了一会儿,就黑屏,在开也开不起来了,等机子冷却以后有可以开机了。。现在开始拆机。这样的机子一般待机0.005都是正常的,能开机就不用检查待机电路了,一般我维修笔记本都会检查每一项的供电是否正常。主板开机我检查北桥,南桥,CPU 显卡 内存所有的供电都正常 连第2级3V 5V的转换mos管都要检查。都是正常的。此机陷入困境,只要仔细检查,还是很好修的。开启来看电流已经2次波动,说明已经跑码不过内存。。先刷BIOS,故障一样,此机通病是显卡如果是新手一般都会刷BIOS 或者是显卡的问题,实在没有招了就北桥了。哎。只要我们仔细的想想,没有到显卡,怎么是显卡的问题了,我可以清楚的说不是显卡的问题。
现在要整理一下思路。。故障点我已经确定了是内存电路。现在重点检查内存电路,既然不不过内存,好,开始
内存的时钟 供电 复位都正常,唯一不正常的是0.75V vtt只有0.25v,好故障已经找到了,TPS5116的内存电压都正常1.5V仔细检查vtt0.75v。

我检查51116的工作条件都正常。我以为是51116的芯片问题,换了个51116故障还是依旧。
看来不是芯片的问题。估计是外围电路出问题了。量0.75V的电压只有0.25V,看有没有短路。对地阻值正常。不是负载拉低。
想想0.75V为什么会拉低了。。查芯片的开启S5  S3也是正常的 3.3V。工作都满足了。。
怀疑还是芯片。看不是芯片的问题,查啊查。终于找到了,这里不对劲只有0.88V SMDDR_VREF

正常为0.75,基准电压。
一量,对地只有0.22的阻值,短路了
一般这个用电极法是行不通的。只有找这条电路的元器件。
这条电路有很多元器件,电阻一般不会坏,主要是电容

找啊找,还是很好找的,这条线路比较粗,我用我的办法割线,才找到
最终是C305,电容有问题。拆掉就正常了。此机用了2个小时,修好。
附加图纸,和BIOS ,BIOS有个备份的,有个BIOS在基地下载的

网友:
收益匪浅

网友:
亮机图片

网友:
维修好就能赚钱

网友:
好用 我的问题不大  刷完亮了

网友:
SMDDR_VREF这个电压相差0.13都不行啊  楼主厉害  要是我就忽略过去了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有时候显卡不行,也会影响过不了内存,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多了

网友:
修得很细心  必须加分

网友:
高手啊 学习了哈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