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7/H61

楼主(2016-08-26):
求昂达H61BIOS板号是ONDA  H61V VER3.00,在论坛上下几个都不管,机器问题是插内存四声报警求助

网友:
先把内存的条件量清楚!SPD有没有断线

网友A(2017-10-13):
楼主还记得怎么解决的?我的一样的四声报警,刷BIOS一样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记得怎么解决的?我的一样的四声报警,刷BIOS一样现象

刷  B  I  O  S  好  了,开机报警滴滴滴滴四声,插不插内存现象一样

网友(2020-04-30):
我的也是一样,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B(2020-06-27):
已修好!C70电容虚焊了

网友:
有了别的硬件故障

网友(2020-10-04):
引用 网友B:
已修好!C70电容虚焊了

什么鬼?C70电容虚焊?????

网友C:
这个应该是通病,我也碰到了,刷了几个BIOS都一样,应该不是BIOS问题...还有楼上说的C70虚焊就不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通病,我也碰到了,刷了几个BIOS都一样,应该不是BIOS问题...还有楼上说的C70虚焊就不明白了

电容!!!!

网友:
可以说说这是个什么电容吗?电容虚焊会有问题,耦合电容???但这个也不是啊,我也在2条内存槽中间找到了这个电容,没有问题,,第一次听说电容虚焊出这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