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0

楼主(2016-08-26):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联想S400的本本,刚开机进系统蓝屏,以为系统问题,从装系统,可是装完从起点不亮,电流卡在0.9A不动,放一会儿又能开机,但从起又会这样,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请教各位了

网友:
BIOS的问题吧

网友:
可是放一会儿又能开,只有先刷一个来试试了

网友:
桥虚焊了吧。。。

网友:
看来不是BIOS问题了,刷了还是一样的,时亮时不亮的

网友:
我有台,时亮时不亮。开机慢……刷完BIOS,用独显蓝屏……

网友:
这个估计是桥虚汗了 你假焊 或者重做试试

网友:
这机器一般显卡问题比较多  而且点胶水了  都不能加焊 很难修 我都是给客户换主板的

网友:
  正在维修中  特意过来 看看

网友:
说的不太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