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强的主板LA-4107P

楼主(2016-08-26):
机器:HP CQ41

板号:LA-4107P
时间:2016.8.24

故障:不开机

描述:机器来的时候已经是二修机了,南桥做过,显卡做过,BIOS刷过,小芯片七八成都弄过,插电大短,开始机器给师妹在弄,她弄了2天没弄好,就放弃了。于是就拿给我来修,我详细询

问了情况,大致是:大短,她换了一个35V芯片没好,插可调就5A,然后就放弃了。 还好,她就动了一个35V芯片,其他芯片都是上家动的了。我拿到主板观察了好一阵,心想这板子还能修吗

满板的焊油,焦黑的主板,主板上大小芯片几乎都被弄过。真想来一句老子不修了,换板,可是我只是一个修电脑的,换不换板我说了不算,既然如此就硬着头皮挣扎一番吧
看着焦黑,满是焊油的主板,首先就是洗刷刷,我不喜欢脏脏的,洗干净再慢慢弄,经过前前后后数遍的清洗,主板终于有主板的样子了,不再像是一块料板。然后拿起我私人最贵的维修工具(万用表)首先戳公共点对地值9欧,意料之中。先不急着维修公共点,继续戳各大电感,发现5V电感只有10欧,CPU电感12欧(无CPU),测量5V电感上管和CPU电感上管确定击穿,取掉

公共点恢复,既然公共点短路,那隔保的MOS管多半也挂了,测量PQ103击穿,取掉。再测量电感对地值,CPU400多,5V还是9欧,对着5V电感就是一记烧机大法,CPU电源管理芯片PU201发烫,CPU芯片都有一个洞,拔掉。总线供电芯片PU701发烫,拔掉。USB供电芯片U55发烫,拔掉。5V电感对地值恢复,既然这么多芯片挂了,再测测其他的,测到二级5V短路,又一记烧机大法直接

烧出声卡芯片烫,拔掉。测得线性3V短路,一记烧机烧出EC烫,拔掉。看着满目疮痍的主板,我想说,你能撑到我修好你吗???
短路告一段落,在前台拿了好几个芯片,找了几块料板,开始补件,一个多小时过去,主板上的元件都补齐了,再打了一遍对地值,没发现啥问题,通电,有待机,无35V,测得芯片工作条件正常,换芯片,换了之后开机电流到0.55A

测得PU601产生的0.75V没电
有供电,无开启,开启是由PU701PG经过与门U57而来,测的PL701没电,刚才换过的,测量了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又换了个芯片,开机,电流一直到0.8A

测得PU901没电,条件满足无输出,前台无此芯片,在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上电流到1.3A不动,测得CPU供电只有0.5V,测得CPU工作条件都满足,又在料板上找了个芯片换上还是一样,用示波器打电感PL201前端有瞬间波形,PL202前端有持续波形,然后把CPU供电上下管全换了,滤波大电容也换了,再开机电流一直跳变至2A右,接屏亮机

尸体

如果我是老板早换板了,修了一天才修这一块板,万幸桥和显卡是好的,可惜我只是一个修电脑的,有电脑就修,我的职业就是修电脑嘛,不管你坏了多少,我都会尽力修好,最近黑烦恼,维修很辛苦,各位同行加加分了,拜谢

网友:
楼主 这什么情况  都拆了 不过修好  牛啊

网友:
楼主会苦尽甘来的

网友A:
这个必须顶!我一看到这种二修机!动万用表的冲动就没有了!如果再报不起来价格或者是同行的,直接报换主板的价格!修感觉不划算啊!不知道这个报价多少,太低了就是赔本!!

网友:
这种机子我肯定不会弄 楼主辛苦了

网友B:
这是一个机器拆下来的吗

网友:
坏了这么多,人为烧坏是主要原因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有耐心,配件料板也全,一般个人维修的还是二修机,直接给客户换板子了

网友C:
感觉三个脚以上的全换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必须顶!我一看到这种二修机!动万用表的冲动就没有了!如果再报不起来价格或者是同行的,直接报换主板 ...

换芯片都几十块成本,报价是老板的事了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机器拆下来的吗

是啊,一个机器的

网友:
这样还修,修出来以后还是很麻烦,

网友:
坏这么多应该是一修哥操作不当

网友:
还好最后亮机了,一把辛酸泪啊

网友:
这里它含二修时烧的元件

网友:
这真要有耐心

网友(2018-01-24):
够呛 这个芯片报废也够多的 哦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了  怎么会坏这么多呢

网友:
哎,维修就是苦,要时候碰到烧得厉害的,换一大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三个脚以上的全换完了
你说什么话呢,不坏的他也一股脑换呀.坏的就四五个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的挺牛的呀,这种板,换着是我,肯定只会越修越坏,直至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