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50不触发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6-08-26):
联想E550不触发故障维修案例

  机型:联想E550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

  这种机器有待机 不触发,首先想到的应该是CMOS放电和刷BIOS。因为这两点很轻易就能排除,也是实际维修出现比较多的问题点。

  放电之后,发现可以自动触发,亮机,显示LOGO之后提示COMS时间日期错误,然后就掉电,并且用开关无法正常触发。

  接下来准备刷BIOS排除一下,一边找BIOS,一边在思考,目前的关键词:LOGO之后掉电,开关无法开机。这两点联系在一起能想到什么?

  掉电引起的原因非常多,最常见的就是有短路。如果说是短路引起的掉电,既然是亮机之后才掉,那这个电压的时序必定是非常晚才出来的一组。

  还有LOGO之后这个线索,机器显示LOGO之后,BIOS自检是还没有完成的,关键性的芯片组、CPU 、内存这些自检已经OK了,这个时候应该是在检测外设才对。

  看了看BIOS还没有下载完,在这个间隙之间检测一下主要的外设: 声卡、网卡、卡槽芯片, 结果就发现问题了,网卡边上一个滤波电容2欧阻值。果断拆掉网卡,再测,阻值正常。然后开机发现已经不掉电了。

联想E550不触发 图1

联想E550不触发 图2

联想E550不触发 图3

  上面是和同行要BIOS的时候发现他也修过一块故障一样的机子,他的网卡也坏了,拆了不行,3V阻值还偏低,烧到桥了。结合经验推断,这种应该是被雷劈的故障,只是我运气比较好,烧的只是网卡而已。

  总结:

  修机器的时候判断故障,逻辑推理能力非常重要。经验可以秒杀很多通病,扎实的电路知识可以修出一些疑难杂症。而逻辑推理能力可以准确判断故障点,少走弯路。

【本文作者】:迅维ID:北溟水

网友:
技术扎实就是好弄

网友:
道长有来秒杀啦!!!!!!!!!!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网卡短路了

网友:
用烧J大法,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牛叉叉牛叉叉 厉害

网友:
说的不错  经验技术相辅相成

网友:
这分析的还是很准确 值得学习

网友:
扎实的电路基础和清晰的思路才是关键啊。

网友:
这机器修的漂亮,网卡声卡那些芯片怎么快速检测出问题的,就在下载的那一会儿时间,请赐教

网友:
佩服 技术加经验  我修的话除非刚好想到 不然绝对不可能去测那里的阻值  学习了

网友:
修的真是好啊,,技术一流,顶一下!

网友:
其实细心点很多板子修的好,我经常遇到此问题,直接看外设,BIOS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联想本本有很多是由网卡引起的掉电

网友:
细心决定成败考虑全面  值得参考

网友:
心细啊,还是要多看

网友(2017-05-04):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个这样的问题  等下拆机了看看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