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机刷BIOS解密i后开机有pin码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6-08-26):
师傅告诉我的大家可以试试看是否有效
苹果机刷BIOS解密i后开机有pin码的解决办法
刷了BIOS后,不要联网
第一次开机马上按住option+command+r+p
重置EC的 NVRAM流程:
  • 关闭 Mac。
  • 在键盘上找到以下按键:Command (⌘)、Option、P 和 R。
  • 打开 Mac。
  • 听到启动声后立即按住 Command-Option-P-R 键。
  • 按住这些按键直到电脑重新启动,然后您会再次听到启动声。
  • 松开这些按键。
-------------------------------------------------------------------
下面是官网的说明
什么是 NVRAM?
NVRAM 是一小部分电脑内存,全称“非易失的随机访问存储器”,用于将某些设置存储在 OS X 可快速访问的位置。存储在 NVRAM 中的设置取决于您所使用的 Mac 类型以及该 Mac 所连接的设备类型。
存储在 NVRAM 中的信息包括:
  • 扬声器音量
  • 屏幕分辨率
  • 启动磁盘选择
  • 最近的内核崩溃信息(如果有)
如果您遇到了有关这些功能的问题,则可能需要重置电脑上的 NVRAM。例如,如果 Mac 并非从“启动磁盘”偏好设置中指定的启动磁盘启动,或者 Mac 启动时短暂地出现了一个问号图标。
重置 NVRAM 后,您可能需要重新配置扬声器音量、屏幕分辨率、启动磁盘选择和时区信息设置。
如果在 Mac 台式电脑(如 iMac、Mac mini 或 Mac Pro)上仍然存在与这些功能相关的问题,则可能需要更换其主板电池。台式电脑上的主板电池用于在拔下 Mac 的电源插头时帮助保存 NVRAM 设置。您可以携 Mac 前往 Apple Store 零售店或 Apple 授权服务提供商处更换主板上的电池。
了解详情
在旧式 Mac 电脑上,类似信息存储在参数 RAM (PRAM) 中。在基于 Intel 的 Mac 上使用相同的组合键重置 NVRAM,就相当于重置 PRAM。
与电源相关的设置由 Mac 上的系统管理控制器 (SMC) 控制。如果您遇到了有关电脑供电、睡眠、唤醒、为 Mac 笔记本电脑电池充电的问题或其他电源相关的症状,则可能需要改为重置 SMC

网友:
重置pram呀  能解决刷BIOS部分报错吧

网友:
哦 有人验证一下就好了

网友:
苹果每次写完我都是这样操作

网友:
真是利害,学习了,下次记着

网友:
嗯。我下次在试试,

网友:
很少修苹果  但是学习了哈 以后遇到不至于茫然无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