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

楼主(2016-08-26):
联想B450独显开机裸板0.8左右不跑码,测试各项电压正常复位都已OK,示波器打ADS#如图不知道这个是否正常 加热EC可以开机但是隔天早上再开就开不了,不亮的时候电流0.8左右没有跑码,还不充电充几秒就不充了过几秒又在充电反复怎样,

网友:
刷BLOS试试 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加焊EC可以

网友:
刷刷BIOS试试

网友:
yiban bios rongyi  chuxian  zheyangwenti

网友:
可以先刷BLOS,不行换个ec,在不行看看是不是ec周围小件有没有不良的

网友:
这种不好修  之前修道过类似的 加热一下就好 凉了又不行~反复如此!

网友:
开到0.8左右重启,BIOS刷过了,EC也换过,加焊EC就OK,隔天就不行了。

网友:
老司机们看看这个ADS#正常吗?

网友A:
那EC周围元件有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EC周围元件有问题呀

EC周围除了晶振几个原件其他都没有。

网友:
简单点想   看看ec 之类的   或者 cpu供电啊   结晶体  看看

网友:
这种问题最是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