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装多大?

楼主(2016-08-26):
修到一个进水机 版号S400CA 发现 这个电阻腐蚀了 请教一下各位师兄这个电阻装多大合适、?

念雪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你点开点位看看 上有阻值说明的

网友:
点位图上有标示的

网友:
鼠标放到点上就有显示了啊

网友:
应该是0偶的,就是变名称了

网友:
你这是让大家猜呀?

Gogo -2

网友A:
你这是在干嘛?让大家猜着玩了

Gogo -2

网友:
点位上会有标识  ton脚的电阻一般600k到1m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在干嘛?让大家猜着玩了

大哥  我是请教你...  别打击好么?

网友:
点为上应该有表示吧

网友B:
看了一下点位!1M的,

网友:
没人能猜到,着点位上标注是多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点位!1M的,

感谢大哥... 1M 上去OK了....

网友:
这是0噢电阻,大胆点装上去啊!

网友:
下载个点位图看

网友:
你可以测试一下接的是几V电压

网友:
你这个要我们猜 吗

网友:
频率设定的脚位 阻抗非常高  所以不用太大   1-10K都可以

网友:
表示看不懂

Gogo -2

网友:
通常供电的我就找数十欧的,如果是信号的我就用10K以下的,通常不会差太多...既然有点图就善用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