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ipad4触摸失灵

楼主(2016-08-26):
ipad4触摸失灵,PP3V0对地短路,烧机没有发烫的地方,哪里有问题
iPad

网友:
是不是电流或电压不够呀 照着图纸看下

网友:
换件吧应该是坏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提

网友:
看图纸到了那些地方 一个一个摸

网友:
个人觉得居然触摸不能用又没有发现发烫的原件 应该第一个先拆触摸芯片。大家觉得我这个思路可行不

网友(2016-09-27):
换屏试试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