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LA-8863P键盘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16-08-26):
三星笔记本LA-8863P键盘不能正常使用  整个键盘都是连键的  换了键盘后还是一样的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看看键盘是到南桥的还是ec

网友:
你看把所有排容拆掉看行不行 一般换键盘不行的话就排容问题多

网友:
打下键盘接口阻值

网友:
拆开看下 有没有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