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里这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是什么?

楼主(2016-08-26):
如图,1P2V_PWRGD右边有一团黑乎乎的鬼画符,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二极管 左边pg为低的话会拉低PD#信号

网友:
好像是选择性安装符号

网友:
这个东西  还真没注意过    不过对维修好像影响不大

网友:
这个东西以前看到过但是没有怎么研究反正主板应该搞好

网友:
这个符号没注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