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4H 版号k54hr 3.0 怎么改集显????

楼主(2016-08-26):
华硕X54H 版号k54hr 3.0  怎么改集显???? 独立显卡加焊能用,不稳定,想改成显卡,以前都是去掉供电就好,,,但是这个不行,去掉电流1.5,但是论坛有人去掉供电就显示了。。为什么我的不行,,,是要刷BIOS还是要怎样。。。这个机以前不显示刷过BIOS显示了的。

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集成显卡,估计就是不能改的。真奇怪 I3 2代也没有集显?

网友A:
换个全新的显卡 肯定能用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全新的显卡 肯定能用主了

同行的,100块。怎么换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行的,100块。怎么换呀,,,

而且现在买到的真的能确定是全新么,,,,买到坏的怎么办,,,,,

网友C:
有些型号的拆掉显卡供电 不支持集显  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型号的拆掉显卡供电 不支持集显  正常吧

人家试过可以,,可能我的机有问题,只能用独显,,,

网友:
楼主解决没,我的也是k54hr,外接花屏,内接不显,换显卡好了,但是一装显卡驱动就黑屏

网友:
学习,学习中,换显卡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