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维修思路了

楼主(2016-08-26):
技嘉GA-78LMT-S2P主板。不上CPU各种电压都有,上CPU只有内存供电。CPU是好的在其他主板测试过。没有维修思路了,求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查下CPU供电电路,看下上U前后的电源好信号。

网友A:
CPU坐子的针脚看了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坐子的针脚看了没有呢

我同意楼上的看法应该是这个问题的

网友:
找图纸.查CPU 电源芯片电路

网友:
CPU主芯片旁边有个小芯片(DU3)位置,拔掉它试试

网友B:
那是CPU电路有问题   所以一上U  CPU电压就没了  查下VID吧

网友:
有那种超频芯片小八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CPU电路有问题   所以一上U  CPU电压就没了  查下VID吧

正解,VID是经过一个1K排阻进控制芯片的,正常有1.5V,还有个就是旁边一个8脚芯片,这个芯片最容易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