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如何把废手机秒变U盘

楼主(2016-08-26):
DIY 如何把废手机秒变U盘

  手机更新换代太快,相信各位手中都有N个不用的旧手机,比如坏了的,扔了可惜,留着又无用,如何把它变废为宝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个把手机变成U盘的方法,感兴趣的朋友一起来看看吧!

  坏掉的的手机电路板:

DIY 如何把废手机秒变U盘 图1

  用热风枪把内存取下来,就是那个箭头指示的,内置16G内存。

DIY 如何把废手机秒变U盘 图2

  定义图:

DIY 如何把废手机秒变U盘 图3

DIY 如何把废手机秒变U盘 图4

  芯片拆下来后,用很细的铜丝,因为它的焊点真的很小,建议用耳机线里面一股里面分其中的一根细细的就行,用刀口烙铁焊(斜口)一分钟搞定。

  注意:每个焊点不宜超过5秒,注意烙铁温度,焊点太小,很容易掉。

DIY 如何把废手机秒变U盘 图5

  准备一个SD读卡器,就是tf卡的读卡器。

DIY 如何把废手机秒变U盘 图6

  把读卡器的内存卡卡槽焊掉,就是拆掉卡槽,然后按照上面的定义图焊接在读卡器上,慢慢对照定义图,一个个引脚接起来,要小心内存上面的焊点,不要拉扯,避免反复折叠铜丝。用热熔胶把emmc固定在卡托位置。

DIY 如何把废手机秒变U盘 图7

DIY 如何把废手机秒变U盘 图8

  上机试验,能识别到大容量存储。

DIY 如何把废手机秒变U盘 图9

  但是计算机里面不显示大小,无法格式化,按照网上的教程进入磁盘管理,删除所有的分区,但是无法删除,一删除就无响应,只能重新拔插读卡器,所以换了个分区软件。

DIY 如何把废手机秒变U盘 图10

  使用的它,插上后显示“空闲”。

DIY 如何把废手机秒变U盘 图11

  然后删除分区,重新分区,格式化。

DIY 如何把废手机秒变U盘 图12

  计算机里面能正常显示了。

DIY 如何把废手机秒变U盘 图13

  拷贝文件试试,只能到2M/s多点,凑和着用吧,速度快慢无所谓,主要是成功了,还有点小激动。

DIY 如何把废手机秒变U盘 图14

网友:
转帖请注明~~这帖子 我可是看到过的~~~~~~~你改了编辑  这可是属于盗帖的行为!!!!鄙视你 楼主!

网友:
哈哈  被二楼鄙视了

网友(2017-03-09):
这个帖子应该不是楼主原创的吧!

网友:
每个芯片的定义都不一样,这个方法不通用

网友:
看过了,这个感兴趣,不过现在的手工还达不到

网友:
看了很好,没试过。

网友:
看过了,这个感兴趣

网友:
看的我蛋都疼了。

网友A:
这个方法好手头上有好几个扔了的手机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好手头上有好几个扔了的手机研究一下

这个估计每一种芯片都不一样,局限性很小

网友:
不是都可行的啊

网友(2017-04-12):
厉害了,这手工

网友B:
也怪麻烦的,芯片的引脚定义要熟悉,不然焊接错了功亏一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怪麻烦的,芯片的引脚定义要熟悉,不然焊接错了功亏一篑了

这种方法有局限性如果不知道芯片的引脚的定义就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