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 不出公共电压

楼主(2016-08-26):
前段时间接了一台X201I不出公共电压的,电池能开机,适配器不能开机。通病不出tb62514的DISCHARGE直接换了一个就好了,没想到用了半个月来返修了。这次还是老问题,换了一个好了,测了一会又不行了,现在是插上待机正常0.03,1秒后掉到0.001,Q48被拉低,DISCHARGE信号无电压,翘起TB62514的2脚来测DISCHARGE,有4.5V,这个DISCHARGE只到了一个BGA封装小芯片F2112V还有Q5Q6,换了一个F2112V还是一样,不知道为什么被拉低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
不出公共点  应该好修的

网友:
会不会是10K 电阻的通病呢?楼主看了没有?

网友:
这种笔记本不好修啊

网友:
保护隔离的问题吧  找下芯片周边

网友:
量一下管子每个角的电压是不是一样 应该是管子导致的

网友:
我也有一台  差不多的问题  换板了

网友:
是不是有电容和电阻不良的

网友:
直接19V接公共点,断开第二个管子,就可以了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DISCHARGE正常不是低电平/?\

网友:
可以检查一下东芝芯片那边

网友:
大神大神大神大神

网友:
背后一个电阻 和电容 是不是好的啊

网友:
有短路吧

网友:
查东芝芯片36PIN24V升压有没有,这情况都是升压或者37PIN20V没过来

网友:
其实我认为保护隔离的电路是最难修的,信号很复杂,好修的还是广达代工的板子,是由充电芯片控制的

网友:
还是TOSHIBA芯片后级或者周边电路的问题,换tb62514芯片能好 只是表面现象。想彻底解决  还是得找到根

网友:
说不定原来就是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