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悍马电源维修

楼主(2016-08-26):
保险烧黑

后级输出电容无鼓包

7500 339 方案

辅助部分有烧坏元件

网友:
两只大电容 无鼓包

打输入线 对地 不正常

两只整流管RL207击穿

打两只开关管对地

打辅助开关管对地 不正常

拆下测试辅助开关管2N60损坏

网友:
打后级各路输出对地
3.3v

-12v

PSON

5v

12v

5vSB

PG

7500 8 11脚对地

主开关管部分

辅助部分

网友:
打7500 8 11脚对地

网友A:
两个星期没看你发贴了
一定要好好看

网友B:
你那个TT的 电源修好了 没有,

电源板块的个别精华帖真的不错,真实案例,惊喜和意外都多,值得参考借鉴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星期没看你发贴了
一定要好好看

遇到坏电源 吧维修过程 发上来 不懂的 请教高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TT的 电源修好了 没有,

电源板块的个别精华帖真的不错,真实案例,惊喜和意外都多,值得参考借 ...

修好了
去掉5v 到温控电路的 肖特基二极管 就好了
渠道原来的温控短路 直接12v和地 接的风扇
主板 进系统 拷机测试正常
大概了解了 一种主动PFC的电源结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
去掉5v 到温控电路的 肖特基二极管 就好了
渠道原来的温控短路 直接12v和地 接的风扇

你的意思就是------温控电路短路,导致保护了

你那电源原来应该是有散热风扇的,被一修的人拿走了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就是------风扇里面短路,导致保护了

电源没有风扇 被拆掉了 1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就是------风扇里面短路,导致保护了

就是断开连接温控风扇正极 和5v 的整流管 拆掉后 就好了
所以就断开温控电路
不知道是不是 温控电路的原因
测试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源没有风扇 被拆掉了 14

原来是14CM的风扇???250W以上的都是大风扇,最少都是12CM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断开连接温控风扇正极 和5v 的整流管 拆掉后 就好了
所以就断开温控电路
不知道是不是 温控电路 ...

肖特基很好检查的,只要正向尽量小,反向足够大就行,应用在低压电路中,大多数都是过流损坏,不可能会过压损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14CM的风扇???250W以上的都是大风扇,最少都是12CM的,

和电源的设计有关的
TT 设计的是14CM 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肖特基很好检查的,只要正向尽量小,反向足够大就行,应用在低压电路中,大多数都是过流损坏,不可能会过 ...

测试正向230  反向无穷大 也是好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打后级各路输出
3.3

-12v

PSON

5V

12V

5VSB

PG

主开关部分

辅助部分

辅助开关管2N60
主开关管两只13007

网友:
找到相同电源

对比辅助部分 烧掉的元件

更换损坏的元件后

上灯泡测试短路
灯泡很轻微一闪 灭掉
测试大电容 310+ 和310v- 有110v 电压
正常情况 应该是灯泡很亮的 闪一下灭掉
大电容 310+ 和310v- 正常都是十几V 以下
看来辅助部分 初级 还有问题 没工作

电阻 二极管 都测试过了 好的 C945 也正常的
电容用的是 472 代换471
从相同好电源拆的 471 电容换上去 测大电容电压 还是一样110v

一时有没头绪了
开始吧相同电源的辅助部分 往坏电源上边拆换
辅助变压器都拆换了
拆到最后 都要放弃了
PCB背面都烧黑了

难道又是PCB 问题
再次对比 相同电源和怀电源 辅助部分元件

好电源的 启动电阻旁边用的稳压二极管

坏电源启动电阻的是33K电阻

于是找到上次一直灯泡常亮一样的电源的稳压二极管
换上去
在灯泡 很亮的 一下灭掉
测试 大电容 310+ 310- 0.367v
应该正常了
上保险测试 5vSB 输出正常  绿线正常
短接各路输出正常

杂牌电源 这样的辅助部分 很多
于是换个电路图吧
下次可以参考

主要是初级
后级的取样电阻 没测试

网友:
上灯泡测试短路
灯泡很轻微一闪 灭掉
测试大电容 310+ 和310v- 有110v 电压
正常情况 应该是灯泡很亮的 闪一下灭掉
大电容 310+ 和310v- 正常都是十几V 以下
看来辅助部分 初级 还有问题 没工作

电阻 二极管 都测试过了 好的 C945 也正常的
电容用的是 472 代换471
从相同好电源拆的 471 电容换上去 测大电容电压 还是一样110v

一时有没头绪了 PCB背面都烧黑了

难道是PCB烧坏了

开始吧相同电源的辅助部分 往坏电源上边拆换
辅助变压器都拆换了
拆到最后 都要放弃了

网友:
再次对比 相同电源和怀电源 辅助部分元件

好电源的 启动电阻旁边用的稳压二极管

坏电源启动电阻的是33K电阻

于是找到上次一直灯泡常亮一样的电源的稳压二极管
换上去
在灯泡 很亮的 一下灭掉
测试 大电容 310+ 310- 0.367v
应该正常了
上保险测试 5vSB 输出正常  绿线正常
短接各路输出正常

网友C:
于是找到上次一直灯泡常亮一样的电源的稳压二极管
换上去
在灯泡 很亮的 一下灭掉
测试 大电容 310+ 310- 0.367v
应该正常了
上保险测试 5vSB 输出正常  绿线正常
短接各路输出正常

杂牌电源 这样的辅助部分 很多
于是换个电路图吧
下次可以参考

网友:
可能是辅助部分 过流造成
烧的这么严重
光耦都坏了

网友B:
471用472代换是不好的
电容的代换在容量上最多只能翻1倍(手头实在没原规格的元件情况下),在三极管控制电路中更是如此。

场效应管在实际应用中,一旦烧毁,就烧一大片,因此需要花费多点的时间彻底排除隐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71用472代换是不好的
电容的代换在容量上最多只能翻1倍(手头实在没原规格的元件情况下),在三极管控制 ...

杂牌电源 一烧就一大片
烧的 都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杂牌电源 一烧就一大片
烧的 都没有维修价值了

杂牌很多都是抄板来的线路,有能力的 有良心的会改进线路(因为品牌货谁也不会轻易拿出最合理的线路来做民用品),然后可能会用比较好的用料和做工来生产刚好达标的产品,有没有维修价值关键看你的实际应用和你会不会适当的加强供电线路的改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杂牌很多都是抄板来的线路,有能力的 有良心的会改进线路(因为品牌货谁也不会轻易拿出最合理的线路来做 ...

哦 是这样
杂牌没发改
变压器 就不能动

网友D:
板子都糊了修好了不耐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板子都糊了修好了不耐久了。

练手的吗
修好了 积累下经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练手的吗
修好了 积累下经验

你要是想练手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全班的原件全部拆掉 在看着图纸安装起来,看看是否还能工作   或者自己设计一块电源自己安装,先设计自激  再设计它激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是想练手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全班的原件全部拆掉 在看着图纸安装起来,看看是否还能工作   或者自己设计 ...

练手的目的是维修 电源啊  不是研究设计电源
遇到故障 解决故障 下次就有经验了

网友E:
再来看看这个,比我发那个做工好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再来看看这个,比我发那个做工好多了。

都是 杂牌 好不到哪去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都是 杂牌 好不到哪去的

还是多发一些品牌电源电源的维修案例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还是多发一些品牌电源电源的维修案例更好.....

按这边 品牌的比较少
都是杂牌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于是找到上次一直灯泡常亮一样的电源的稳压二极管
换上去
在灯泡 很亮的 一下灭掉

突然发现跟个电源电路结构完全一样,刚拿到这块坏电源时,损失的元件有,保险管,两个整流二极管,辅助电源的开关管,2n60,保险电阻(已烧黑,阻值未知),稳压二极管(字体已掉,值未知)。和一个c1815二极管。其他元件未见异常,保险电阻用2到5欧的普通电阻代换,c1815用c945找换,稳压二极管从12伏到18伏的都试过了,串联100W的灯泡,只要一通电就直接烧2n60和稳压二极管,辅助变压器周边的元件也都换了,次级整流二极管正常,无短路开路现象,tl431和光藕正常。开关管和稳压二极管烧了十几个,最后没有元件了,还是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是想练手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全班的原件全部拆掉 在看着图纸安装起来,看看是否还能工作   或者自己设计 ...

现在他激的设计比自激的要简单。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按这边 品牌的比较少
都是杂牌多

都差不多,品牌的少,杂牌的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都差不多,品牌的少,杂牌的很多....

主要是杂牌便宜啊
品牌的贵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杂牌便宜啊
品牌的贵

价格是一方面,另外观念认识不足也是重要的一个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突然发现跟个电源电路结构完全一样,刚拿到这块坏电源时,损失的元件有,保险管,两个整流二极管,辅助 ...

你这样搞太划不来了,
我的一次实战经验(13年暑假修的),修的是长城电源(11年就坏了),估计是瞬间电网电压高了点,一开机就冲坏了(有啸叫声)。
因为是自己家用的,所以格外认真检查了所有会被高电压影响到的元件,最后坏------稳压管1W4735A,431稳压 和817光耦,

我开始也是直接只换了1W4735A就通电,结果一开机就炸,后面小心谨慎认真跑线路,果断换掉不好判断好坏的431(那时候没兴趣,也没时间接触ATX开关电源和所用的元件),再分析线路,觉得817损坏的可能也大,最后为了省事,反正元件也便宜,直接2个一起换,-------------817零售1元1个,431要0.5元。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价格是一方面,另外观念认识不足也是重要的一个原因..........

只要不坏 客户就认为是好的
坏了 品牌的也说质量不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搞太划不来了,
我的一次实战经验(13年暑假修的),修的是长城电源(11年就坏了),估计是瞬间电 ...

没事了修差玩玩,练练手,元件都是从废电源上拆下来的,也懒得买新的。场效应管2n60一般一个电源最多也就拆出一只,稳压二极管15伏的也不好拆,等有元件了再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只要不坏 客户就认为是好的
坏了 品牌的也说质量不好

主要是客户认识不到电源在整个硬件系统中的重要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没事了修差玩玩,练练手,元件都是从废电源上拆下来的,也懒得买新的。场效应管2n60一般一个电源最多也就 ...

我修东西不轻易浪费,不轻易报废-------无论自己的还是工厂的。

浪费一次就是折磨自己一次,也意味着白辛苦一次,

下决心做了,就尽量做好是我的原则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客户认识不到电源在整个硬件系统中的重要性............

真正懂得 都是好的品牌电源
一般客户 不懂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东西不轻易浪费,不轻易报废-------无论自己的还是工厂的。

浪费一次就是折磨自己一次,也意味着 ...

支持 东西物尽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东西不轻易浪费,不轻易报废-------无论自己的还是工厂的。

浪费一次就是折磨自己一次,也意味着 ...

这才是为维修人素质得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