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维修

楼主(2016-08-26):
接到一台N4030,没点机,直接做显卡,做完点机是不触发,都没有点机器。
开始修不触发 ,19V有,没3  5V 换待机芯片,无果,最后刷个BIOS好了, 25L020

网友:
楼主 修机器太随意了吧

网友:
牛叉叉牛叉叉这样都修好了

网友:
机器还是要点的  要不然 最初的故障都不知道   不妥

网友:
是刷ec bios 好的吧

网友:
放个点估计也行的

网友:
不触发 干显卡作什么

网友:
开始时,不加电对吧

网友:
原先可以触发,做完显卡后不触发了,什么原因导致BIOS突然不行了

网友:
我的有待机,不触发,下个试试

网友(2018-10-01):
EC ROM没有开启吧

网友:
楼主厉害,看来N4030显卡问题多,,,,,,,,,,,,

网友:
你是弄了显卡不触发。还是 本省不触发

网友:
为什么 直接弄显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