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G41,PH67简单维修

楼主(2016-08-26):
第一块,MSI PH67 主板。
故障现象为不加电。测开关针 电压正常5V, PCI  A14待机3.3V正常。测CMOS跳线0V 不正常。在线测CMOS电池电压3V正常。看来是电池座到跳线之间的问题了。那就跑线咯。结果跑下来发现一根线断了几截。只能飞线了。飞完结果如图,

(这边说一下,部分H61的板子是需要有CPU和CMOS电压(rtc_vcc)才能上电的)

第二块, MSI   G41的。

故障现象是 检测卡不跑码。  望闻问切一番。客户说板子原先是可以用的,拆下来上了点硅脂,装好后就不亮了。

好了,既然这样那还是再仔仔细细看一下吧,盯了半天也没发现什么情况。一步一步来吧,上775假负载测试  VCC0.6, CLK 0.4,RST 1.2, VTTPG,PG 1.2。
好吧,问题出来了,CPU供电偏低,接下来再测下内存供电也只有0.6。测内存槽上方八角芯片 1脚 VCC,不对啊,没有5V,那就跑线呗,运气好,刚跑就发现问题了。 贴片电阻虚焊。直接加焊一下 VCC就有了

这块板子修的比较急,没来得及拍跑码的照片。

这两例也是些简单的问题。复杂的我也搞不来。呵呵。  发帖不易啊。觉得好就加个分,谢谢。

网友:
维修过程比较快,但是还是要加分鼓励下

网友:
加点焊油,热风枪吹吹  有时竞好啦

网友:
写出来是很快  修还是花好多功夫啊

网友:
一根线断了  还断了几截  我也是醉了    H61主板 有的有CPU插入检测信号  不装U是不给触发的

网友:
加点硅胶也会出这故障。这客户真能折腾。楼主修机也真是速度啊

网友:
加焊不稳定建议还是换

网友:
如果VCCRTC不正常造成了RTCRST不正常也会不触发哈

网友:
老规矩 看完贴要加分的

网友:
跑线是维修人必须熟练掌握的,不然没有图纸怎么办

网友:
楼主很细心,两个问题都要细心才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