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86 花屏机器 换了显卡 显存还花?

楼主(2016-08-26):
A1286 花屏机器 换了显卡 显存还花?会不会是BIOS问题呢
显卡

网友:
什么南桥?PCH以后的南桥有一部分是管显示的!

网友:
不行你就改集成显卡算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屏自身出现问题吧

网友:
南桥可能行大点,以前换南桥没上好也花屏

网友:
苹果的很少修!不是很懂!

网友:
没图说的什么 你的图片传上来看看啊

网友:
你是哪年的机器,板号多少?

网友:
苹果很少修,期待答案.

网友:
pch 你懂得

网友:
发个图上来看看啊

网友(2016-09-25):
我这有个是开机正常 温度起来了花屏

网友:
摔过的机器 显存到显卡之间有断路

网友:
同样的问题 求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