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311与em311Z代换指南

楼主(2016-08-26):
很多同行在维修电源的时候,会遇上DM311损坏,手上却只有EM311(Z)的情况。此时,我们从PDF中可以看到,两个IC引脚排列和功能完全相同。从理论上来说,两者就可以直接代换了。是的,在某些电源上,两者可以直接换上就有输出了,但是,有些使用DM311的电源,换上EM311Z之后,却没有输出了,测得2脚12V正常,5脚也有电压,但就是没有任何输出。此时,如果我们测量第3脚就会发现,第3脚根本没有任何电压。
为此,我仔细对比了两者的PDF,发现两者电路基本相同--虽然如此,但能找到的电路上,元件都没有标值,所以,不能确定所用元件选值也相同,对不?
然后,从PDF中读到两个IC的第5脚是有区别的:DM311 第5脚要求8V以下,EM311Z第5脚要求12V以下--某同行给出的图纸上也写明是这样--但是,我们对PDF太过于相信了,因为,某些同行实测EM311Z第5脚工作电压是很高的,远大于12V,达到175V!而我今天 维修的FSP GROUP INC的电源就用的DM311,第5脚是两个680K电阻串联,接到+300V上的。DM311被雷击了,无输出。测得其它元件正常,第3脚的稳压二级管击穿短路。因为别的电源上是没用这个管子的,就不装了。直接换上EM311后,怎么都没电压出来。在对比了半天之后,弄明白了,想要有输出,必须改第5脚。现在测得第5脚电压是24V,远低于同行列出的正常工作时的电压175V,参考某图纸上标示,第5脚是直接接+300V的,所以确定DM第5脚的680KX2是不合适EM311Z的,但直接接300V,我胆小,不敢,于是找两个100K电阻串联代换,上电,一切OK.
总结:MD311与EM311代换,只要改动第5脚的电阻。DM311是680K*2,EM311是51K*4或者100K*2!

网友A:
新书学习了
就是启动电阻不一样
要是有图 就好了 直观

网友:
好文章!学习了!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阿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书学习了
就是启动电阻不一样
要是有图 就好了 直观

今天有电源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有电源修吗

在修杂牌的悍马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以后要经验了。

网友(2016-10-01):
手上正好遇到一个金河田的电源无5vsb,5脚好像就是直接接在大电容的正极上的,应该是+150v左右的电压

网友A:
按遇到个航嘉的 就是EM311Z 就是5脚 100K X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遇到个航嘉的 就是EM311Z 就是5脚 100K X2的

dm311的5脚是直接接大电容正极的,em311z的5脚和大电容之间有启动电阻,芯片功能差不多,不知道5脚为什么会这样接,晕了。。。。。。。。。

网友:
估计就是设计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