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0 专治半小时左右 掉电

楼主(2016-08-26):
联想E540 独立显卡换桥后, 专治半小左右掉电,百分百好

e540 OK.rar

网友:
我这个也是换完南桥后开机十几分钟掉电,CPU温度有点高,下来试试!

网友:
这个BIOS可以,我的机器是换完南桥后,开机用二十分钟左右就掉电了!CPU温度略高!刷个BIOS试试,刷完BIOS好了,刷8M那个好的

网友(2016-11-12):
谢谢楼主的分享我正好需要

网友:
BIOS问题吗?

网友:
我这个也是这个问题 基本都是20左右分钟掉电,完事直接还能开机。

网友:
这个问题一遍不用特别的去处理,开机进BIOS 看一下ME版本号,如果有那就不会掉电,如果没有那半小时掉电就需要刷BIOS

网友A(2017-02-06):
我现在手里也有一个E540机器用半小时就掉电,我也下个试试看吧

网友:
下来试过了 好用

网友(2017-03-09):
我的也是me是空的没有型号,半小时掉电,刷过后有me型号了

网友:
楼主你好牛B呀,是我们学飞的对像,支持。

网友:
我之前是10几秒掉电刷完了十几秒掉电重启  不知道哪里还有问题

网友:
我的现在是用一进PE就灰屏

网友(2017-05-07):
我的掉电,下载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开机0.77立马掉电,不重启,再开还是这样,是不是BIOS的问题,刷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手里也有一个E540机器用半小时就掉电,我也下个试试看吧

试试吧很好用的

网友(2017-06-24):
楼主程序很好啊,解决了问题

网友(2017-08-05):
我的也是 半小时关机  下载来试一试

网友:
有修好的吗

网友(2018-10-26):
楼主,请问我 的 机子40秒就断电了,怎么破?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贡献。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2020-06-16):
碰到一个半小时左右掉电关机的,下载刷一下试试

网友(2020-07-26):
我也下来试一试看,。。。。。。。。。。。。。。。。。。。。。。。。。。。。。。。

网友(2020-10-19):
有板号吗 还是通刷的 独立显卡的

网友(2022-08-19):
试试这个能用吗 谢谢